楼主(2012-05-03):
我有一台三菱FX1N系列的plc控制步进电机。用触摸屏设定速度。一直工作正常。但是停机超过三天速度就输不进去。但其他动作都正常。然后把程式重新写进去又正常,plc是新的。请问是啥原因呀。谢谢啦

网友A:
检查PLC的电池电压,另外看看PLC是不是假货。

楼主:
电池在哪,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