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热继电器上的A1和A2是什么?线圈么?

网友A:
热继电器还有线圈?上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B:
嘿嘿,热继电器没有线圈的,你搞错了吧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施耐德接触器上有标A1 A2,是线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施耐德接触器上有标A1 A2,是线圈

人家说的是热继电器

网友E:
应该是引出接触器的线圈的短接柱,配上接触器后用表测试一下确认!

网友F:
热继电器没用这种标注吧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引出接触器的线圈的短接柱,配上接触器后用表测试一下确认!

网友H: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I:
西门子热过载继电器3UA5上有A2,用于连接继电器线圈引出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