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问题出现了 ,又要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5-03):
今天接近传感器出现误动作,控制布料架运动 就是电机正反转, 机械运行一个多小时就开始发生,料架没到后限压机就开始压下去 呼呼呼呼呼 ,我看过程
序没问题,电源:50A开关电源供电给7个24V传感器,中间继电器,还有一个台炜306文本显示器,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 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来围观的,不知什么问题,只看到现场不是一般的乱

网友B:
如果是电源出问题就不会动作的 可能性比较小,检查下各传感器的动作时否正常

网友C:
检查各传感器的动作时否满足程序,有没有误动作。
下载积分:+1(三菱重工)  谢谢 ..
不断向前

网友D:
既然程序没问题,那就检查外围吧,实在找不出故障点,就代替法排除。
现场的情况很乱正常的,特别是一些私人的小厂子设备,只要能运行就行,老板要的是葫芦,不是叶子。这就好似现实和新闻的差距。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检查各传感器的动作时否满足程序,有没有误动作。
1,先检查电机接触器是否粘死。
2,检查各传感器和开关的动作是否一开机已经满足程序运转条件。
3,检查输出隔离继电器是否粘死更换就可以。
4,检查电源是否电压波动异常,有条件可直接更换一个新的试一试。
5,检查文本程序是不是异常,文本的输出硬件是否损坏。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F:
程序最好多做几个互锁,不然有误动作很危险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网友G:
楼上说的有道理,加几个机械的更好

网友H:
是挺乱的 ~ 我们这也不算整齐
小型私人企业都这样~围观楼上给位来进行学习

网友I:
你的后限位用的是常闭的传感器吗?假如是的检查传感器的路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或者断线的地方。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网友J:
检查传感器是否能正常使用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网友K:
如何检测已到后限?

网友L:
没有最乱,只有更乱

网友M:
运行一个多小时出现问题,应该与散热有关吧。

网友N:
限位很重要的不要用接近,就算用也要用双的一起才作用。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网友O:
接近开关输入PLC时最好加时间滤波,提高抗干扰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网友P:
检查中间继电器和传感器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Q:
好境界
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碰到传感器引起误动作了

网友R:
照片上在铁架旁还有两个没固定用电线吊着的接近开关,也参加工作吗?
这样设备不出问题才不正常

网友S:
检查传感器的路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整理一下线路固定好。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网友T:
查那个后限位传感器吧。

网友U:
太乱了,怪不得容易出问题

网友V:
最好是监控一个工作时的程序,问题一下就搞定。

网友W:
地下工厂吧

网友X:
同意6楼的,去查查
东方不败

网友Y:
同意6楼的,现场管理在设备维修中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安全才是财富。

网友Z:
检查下各传感器的动作时否正常

网友AA:
小问题,自己细心点查

网友AB:
这么乱,不出问题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