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新来乍到,如何在 SFC 顺序控制中加入急停按钮?有几种方法?哪种最常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加急停的:
X70是取自启动继电器常开触点,当急停用
在SFC程序的梯形图块里写一句 ZRST S20 S127 ,同时最好把输出复位写一句,确保所有输出全部复位,停止工作,跟我图片里差不多 就可以。当然,编写SFC程序时要从S20开始。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可以用 M8034 和 M8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