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求大侠帮助,三菱PLC编程,控制伺服放大器《MR-E-A》驱动电机,旋转方向、速度、旋转数量,求脉冲程序。
      小弟初学,恳请帮助,最好附有说明,谢谢!

可发邮件:wangxibing1977@163.com

网友A:
编程手册上的例子足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楼上的把头像改改,难看死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汇荣大哥,你那苦脸有人说难看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汇荣大哥,你那苦脸有人说难看咯

没关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墨迹去得了。

楼主:
这位汇荣大哥你好:我看了编程手册,是有简单例子的,可是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我是初学的,理解不透
,脉冲的频率是电机旋转的速度么?脉冲的数量是电机旋转的圈数么?
补充:线路连接如何接线呢?FX1S连接MR-E-10A

网友D:
对没有入门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项目
你自学的?同事中没有懂一点的吗?让人家教一下

楼主:
唉!要是有人熟悉教我,也不用网上求助了

昨晚我自学了,MR-E-A驱动器CN1引脚1#、13#接DC24V电源,13#(SG)、6#(正向行程)、7#(反向行程)、4#(伺服ON)、8#(紧急停止)由PLC控制连接,
脉冲输出Y0控制13#、23#(正向脉冲)连接 (PLSY    K500     K100) 、          Y1控制13#、25#(反向脉冲)连接(PLSY    K100    K500),当启动4#、6#、7#、8#全部ON时,电机已开始运转(300),脉冲输出无效。注:3#ON时速度切换(700),5#ON时速度切换(1100),请大侠指点给予帮助解释,谢谢!

网友A:
频率就是速度,脉冲数量就是移动的距离(也可以说就是电机转动的圈数)。只要求有正反转的话接3条线就行了。

楼主:
楼上大哥:接哪三条线?怎么接?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