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

楼主(2012-05-04):
本人电缆厂技术员!今天外面工地电缆出现断路的故障!带设备到现场检查,开始问题是一相断路!开始检查后两短拆下分开!问题来了!三相主线一会短路一会又没问题如此反复数次!搞得人迷惑不已,干电缆怎么也十来年了!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二!在线等

网友A:
见到鬼了吧

楼主:
就跟见到鬼一样!什么难题都见过这次还真难住了!

网友B:
用绝缘摇表测电缆的线间电阻,有可能是电缆被碾压过,绝缘被破坏所致。

网友C:
这很正常啊,有时候电缆要皮破坏了,就会出现这种,跟接触不良不一样,不过查起来确实麻烦!
QQ32135553

网友D:
电缆多大的,走的是明还是暗
喜欢工控

网友E:
有过类似情况,电缆来回折的次数多,内部芯线断了,外面看不到,查时时好时坏,主要是你活动电缆原因。麻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住电缆是铝芯3x95+1x50的带铠装!埋在地下60cm我单位的所有检测仪器都拿来了?搞坏了一台主要的!搞了一天还是没头脑弄的人疲惫不堪还搞不定!还往高手出来指点啊!

网友F:
电缆有问题,换电缆不可以吗

网友G:
有没有超载过,如果经常超载,那么应该是电缆烧坏了。
我们公司也有过这种情况,一开始不漏电,后来漏电了,电缆两头从接线柱上拆下后还是漏电,于是把电缆拉出来(穿铁管的),一看外皮都硬化了,在地上左右一摔,皮都掉下来了,露出三根铜丝~~~。零线皮没掉。

楼主:
电缆是新的刚铺设好埋住了!电缆出厂时保证是没问题的!估计是施工的时候弄坏了。但需要找到故障点以证明电缆是合格喝得!

网友H:
有点麻烦!埋下面

网友I:
这有什么办法啊,只能挖出来看咯!

网友J:
带铁皮的电缆线如果碰坏了;确实很难检测的;你用数显万用表测量1头三相电阻;再到另外1头测量三相电阻;3相和铁皮都要一起测量;那一头电阻小的在这边范围;只能缩小范围;还有用手检查外面;明显凹进去的重点检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K:
采用电容检测法,行家的应该懂!

网友L:
接触不良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电缆故障已查明修复!现在和大家分享下经验!故障原因:1电缆沟内有建筑垃圾在铺设电缆时没有清除,2配电盘内有漏电保护器!但是电工在接线的时候没有通过测量漏电的互感器,3电缆段时间通电后引发故障(电缆在漏电的情况下通电造成接地故障而没有跳闸,继而引发对敌闪络!局部高温把电缆的导体铝融化后短路,高温又引发三相间短路放炮,由于土壤比较干燥,而没有影响大面积故障!)故障查找方法:用高压脉冲在一端放电!电缆定位仪沿电缆方向查找!在定位仪没有信号后进行详细定位!定位精度1米!

网友M:
1、电缆是不是被压瘪了啊,时断时通

网友N:
估计是施工的时候弄坏了

网友O:
支持3楼的说法

网友P:
呵呵,楼主莫非在推销那个什么仪啊

网友Q:
都确定是电缆的问题了,换电缆就是了,换下来再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