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跳闸后发烫原因

楼主(2012-05-04):
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在运转时不发烫,但运转30s左右后空气开关跳闸,然后电机开始慢慢发烫,跳闸后有焦臭味传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应该是接地了

楼主:
但是如果接地了的话,就回短路啊,应该马上就跳闸了。。。

网友B:
确相了吧!空负载确相是可以转起来的!但发热很严重!

网友C:
电机绕组已经烧了

网友D:
是不是有能耗制动起作用,或运转时有足够的散热,停机后就没有散热,在电机里的热向外扩散。

楼主:
电机也没有空负载啊,是一个油泵电机,刚开始启动时油也能打起来,并没有什么制动装置啊,会不会是电机内部绝缘出了问题呢?

网友E:
很可能缺相了

网友F:
大家都别猜啦,楼主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啦。
上班=上坟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冒烟30-40S,不知怎么回事?电表测量没有缺相,最后把电机换掉了。

网友H:
电机坏了烧了。

网友I:
运转时自带风扇降温了你没感觉出来而已,其实一运转就开始发高温了吧。

楼主:
没有缺相啊 我量过了 不解。。。

网友J:
工作环境怎么样

楼主:
工作环境22度左右,

楼主:
赞同12楼的观点,我也怀疑一开始就已经发热了,只是由于风扇感觉不到,

网友K:
电机烧了

楼主:
还没有烧掉,我反复试过几次,

网友L:
绕组绝缘有问题,温度上升后就剧烈变化导致跳闸,由于是内部先发热的,所以感觉是跳闸后开始发烫的。

网友M:
很可能是电机匝间短路
绿色的微笑

网友N:
有可能是线圈绝缘漆老化了,拆开看看,要不买个新的换上,这样玩不行!!

网友O:
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P:
电机线圈应该属于快短路的那种
喜欢工控

网友Q:
油泵电机拆看看看是不是进油了,我们公司黄油泵电机经常进油,进油时间长了温度的确会升高!

网友R:
电机内部有短路或绝缘不好,要不是功率不够。

网友S:
绕组短路

网友T:
相了吧!空负载确相是可以转起来的!

网友U:
电机绕组相间绝缘不好

网友V:
三相电阻不平衡。电流不平衡

网友W:
用摇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X:
要么电源这边缺相 要么马达本身的问题嘛

网友Y:
有可能是匝间短路,测一下三个线圈的电阻是不是一样。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Z:
有可能是匝间短路或缺相运行

网友AA:
缺相  烧轴承  电机绕组有短路  等等`````

网友AB:
缺相了
鸿冠工控

网友AC:
我想是否是电机绝缘有问题,用摇表量一下可知

网友AD:
三相电阻是平的吗 线圈可能有匝间短路

网友AE:
机悈,轴承问题,匝间短路,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AF:
缺 相
努力。

网友AG:
电流过大烧了。

网友AH:
测一下电流不是都明白了

网友AI:
电机内部短路 可能性很大

网友AJ:
其中一相线已经烧毁

网友AK:
缺项吧
wananjushi

网友AL:
空开是否缺相

网友AM:
油泵电机反转可以吗 调线 调线后再测 ,<有的设备不能反转>
zsh340

网友AN:
短路、制相。多亏跳了,否则此电机必定烧坏。

网友AO:
1 接地 2 缺相 3 绕组破损或受潮 4负载太大(电机有工作制的) 5 断路器触头虚接 6 短路油泵机械连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