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想在Pro-face 触摸屏的某一个画面加个密码锁上怎么做呀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高手指点啊

楼主:
密码编好了可是我只要输入了一次密码后再进入就不需要密码了但复位触摸屏就又要输入密码另外我只能写入不能读出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将你的需求发到shenkui1920@163.com,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密码编好了可是我只要输入了一次密码后再进入就不需要密码了但复位触摸屏就又要输入密码另外我只能写入不能读出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提示:只有不在需要密碼進入的頁面下,就將密碼地址歸零
以上僅供參考
  • 下载积分:+1(duanqunbi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