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条语句

楼主(2012-05-04):
MOV K4 R4004
R不是文件寄存器吗?怎么可以用MOV指令传送值了呢??请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r也是寄存器,类似于D

网友B:
没用过,不过,既然是文件寄存器,那么数据肯定是传送的吧,不然哪里来?

网友C:
就把它当D用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要传什么进去

网友E:
r也是寄存器?关注中

网友F:
R 还具有存储功能的 ,比如掉电了,还可以保存数据。

网友G: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在PLC参数---"PLC文件"选项中设定好文件寄存器后,在PLC参数---"软元件"选项中的文件寄存器就会由灰色变为白色(意思就是可以设定需要使用的ZR(R)范围)
由ZR(R)可以看出,ZR和R是同时出现的,使用方法和普通的D是一样的,只是ZR和R具备断电保护功能。
如:MOV K10 R100
MOV K10 ZR1000 等
由于以上特性,ZR和R一般用在型号设定、配方功能、操作密码等级设定等需要断电保存数据的场合

网友I:
初学者,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以后多多指教,QQ379215203

网友J:
我有相关资料发给你

网友J:
学习资料我有QQ:190492009到时发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