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这个电路时T11定时完成后,T12开始定时,T12完成后T11继续定时,往复循环。
如图所示,T12计时完成后,T12常闭开关不是应该变为断开状态吗,为什么显示T11定时器会继续循环计时。
实际给我的感觉是,T12常闭开关只是瞬间断开,然后又闭合,是一个瞬间脉冲吗,还是其它原因,求解答。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由于T12计时到,因此T12的常闭转为常开,由于T12的常闭专为常开,因此T11被复位。

由于T11被复位,因此T11的常开触点转为OFF,结果T12被复位,然后T12的常闭状态恢复。

结论,T12会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Regards
热心助人
为什么T12常闭转为常开会激发T11定时器,这原理是什么?
如果我单独断开I0.0 ,为什么不会不会激发T11,这两个断开有什么区别吗?
不过T12常闭转为常开再转为常闭的这个瞬间过程我理解了,真的很感谢。

楼主:
为什么T12常闭转为常开会激发T11定时器,这原理是什么?
如果我单独断开I0.0 ,为什么不会不会激发T11,这两个断开有什么区别吗?
不过T12常闭转为常开再转为常闭的这个瞬间过程我理解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A:
请阅读LAD手册中关于定时器章节。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