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控制

楼主(2012-05-04):
公司的广播系统,在同一条线路上并联了两个喇叭,现要求一个喇叭的音量比另一个要小点,需怎样处理?
请高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用功率小的喇叭不可以?

网友B:
串个电阻可以吗

楼主:
我试过串联了一个2W ,2.2K的电位器,但会烧掉电位器!.要串多大的电阻呢?喇叭功率60W,8Ω

网友C:
功率级用电位器控制音量等同自杀

网友D:
用500K的电位器试下
QQ32135553

网友E:
大哥 在功率输出上要用耐压足够的无极性电容。选择不同的容量就能得到不同的音量!
下载积分:+5(静芳) 感谢分享

网友F:
要看你的功放机是定压输出(70v或110V)还是普通AV输出的,市场上都有音量调节开关(带变压器的)卖的

网友G:
把两个扬声器串联(注意极性),,不要并联,,在其中的一个上并联个功率电阻,,就行。。。

网友H:
串一个5瓦10-20欧姆线绕电阻器就好了。

网友I:
受益了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J:


网友K:
串个大功率的电阻或者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