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232模块模拟量输出值与数字值

楼主(2012-05-04):
我这里有一块西门子200的EM 232模拟量输出模块,我在调试时发现模拟量输出值与数字值不对应为什么?我输入的数字值是32000而模拟量输出才是7.3V和14.6mA,是不是模块有问题呢?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要调偏置 旁边的小电位器稍稍动几圈 然后 输入1 和3200 看看对应的是不是0 到20 就OK了

楼主:
旁边有电位器吗?没看到

网友B:
DIP拨码开关旁边两个 左边的是增益调节,右边的是偏移量调节。我以前调试过程中也出现过误差,看你的信号线是否是屏蔽线还有屏蔽层有没有接地,第二个就是你拿机械万用表量下你的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C:
232是模拟量输出模块,没有可调电位器,根据所述现象你查下电源、负载等外围条件是否正常,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是模块的A/D转换部分出问题啦,再换模块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