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车间里有一台500KW直流电机,正反转,工作状态跟龙门刨床差不多,20秒左右正转、20秒左右反转,换向时电流有1300A左右。
把电容柜每个电容的断路器推上,自动补偿运行,自动投入电容,有时马上跳掉,有时不跳,不到一天,基本全部跳闸。

网上查了,应该是变频器谐波污染了电源,即变频器产生高频污染,由于电容的 阻抗 跟 频率 成反比,频率越高,阻抗越小,因此对于高频污染来说相当于短路,从而引起断路器跳闸。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事? 如何解决?
每个电容上串接电抗器可以吗?

要实际经验,百度上请别复制过来!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A:
直流控制器前面有没有电抗器?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加电抗器呀。
东方不败

楼主:
进口设备,老外这方面不会偷懒的,加了。
问题肯定是这台机器,因为这台机器不开,电容柜正常不跳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单位的电炉电业局给配的低压柜,运行一段时间接线端子就起火。后来分析原因为高次谐波污染,加强线缆之间的绝缘,最好不要将导线捆扎在一起,将可以隔离的地方隔离,选用耐压等级高的器件。
  • 下载积分:+1(meipingboy)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知道哦 只遇到过电网过电压跳闸

网友E:
    去年公司有个项目,车间设备全部电机负载,总功率越1200KW,变频器就三台,最大的是5.5KW。
    车间生产了半个月,电容补偿柜刚投上一两天,使用的一个补偿柜共炸了三次,第一次有接线错误,所以第一次炸才判断是短路故障,但接下来炸的两次和第一次一样,都是某一组电容器的断路器炸芯,电容器好好地,电容器接触器用的可控硅那种无触点接触器也是好好地。
    搞得生产就没有补偿。这时候判断可能使那种无触点接触器的原因,但是断路器炸后,其他元件又是好好地。后来找了个人来检测电源是否有污染,专用设备确实挺先进啊,可结果是电压电流的畸变率都很小,才百分之一。
    后来把断路器都换成了保险,无触点接触器也换成了传统的电容接触器,同时主回路加装电抗器。
    这样一改才没事。

    注:炸芯的断路器是微断,是DZ47系列D型的
  • 下载积分:+3(meipingboy) 感谢分享 看来我们也要加 ..

网友F:
    可控硅那种无触点接触器介绍上说能和缓电容投入时的起动电流,应该不会是它吧。不知道断路器是否是带有电感线圈脱扣的那种呢,那种对谐波比较敏感,反而用老式的纯热簧片式的不会误动作。
  • 下载积分:+1(meipingboy)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那种无触点接触器介绍上说能和缓电容投入时的起动电流,应该不会是它吧。不知道断路器是否是带有电感线圈脱扣的那种呢,那种对谐波比较敏感,反而用老式的纯热簧片式的不会误动作。

    我先去查一下断路器型号,属哪种脱扣类型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G:
    装抗谐波电容,调节补偿控制器的参数。。。。

网友H:
问题在500KW直流电机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加电抗器是一个方向

楼主:
昨天直流电机坏了,碳刷上的线断了,碰到电机外壳上,“砰”的一声,居然没跳电!
整流子磨损了,电机转动时,碳刷在动(转一圈碳刷一进一出),由于碳刷在动,所以线断了,才故障。
先把电机维修好后再看。

测了电容器的电流,42A左右在额定电流范围内,正常(电容为30Kvar,),但直流电机在换向时,电容器上电流有105A 以上。
电容器上的断路器型号是 DZ47 60  ,C60, 额定电流应该在 60A ,由于直流电机20秒左右一个换向,所以,20秒左右,电容器就有一个 105A 左右的电流冲击, 断路器发烫,时间一长,就跳掉。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电容器电流会有 105A 以上? 难道只有在直流电机换向时才出现高频谐波?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I:
加隔离变压器吧,这么大的确实没用过,我们使用的比较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去年公司有个项目,车间设备全部电机负载,总功率越1200KW,变频器就三台,最大的是5.5KW。
车间生产了半个月,电容补偿柜刚投上一两天,使用的一个补偿柜共炸了三次,第一次有接线错误,所以第一次炸才判断是短路故障,但接下来炸的两次和第一次一样,都是某一组电容器的断路器炸芯,电容器好好地,电容器接触器用的可控硅那种无触点接触器也是好好地。
搞得生产就没有补偿。这时候判断可能使那种无触点接触器的原因,但是断路器炸后,其他元件又是好好地。后来找了个人来检测电源是否有污染,专用设备确实挺先进啊,可结果是电压电流的畸变率都很小,才百分之一。
后来把断路器都换成了保险,无触点接触器也换成了传统的电容接触器,同时主回路加装电抗器。
这样一改才没事。

用DZ47的炸的化,可能是你选用了假货了,发热严重,用了一阵后外面的绝缘橡胶化掉,从而造成短路~~~~~

网友K:
改手动投入补偿电容器数量降低电流 或加大断路器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手动投入补偿电容器数量降低电流 或加大断路器容量

手动投入也试过,一样的跳。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L:
问题应该出在电机上,修理维护一下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