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描述:设备管理器设定
各端口设置如图  屏型号 PWS6600S   LINK端口为COM1  后面的开关组合 5 6 7 8均为OFF 5 6 7 为OFF 这两种情况都下载不了

网友A:
你用的这个软件我不是很熟悉,
我用USB转的串口时,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的RS-232C来设置通讯的,而不是USB口!
你考虑换一下设置在试试!
热心助人  你说的似的第四个图 传输设定那个吗?

网友B:
数据线型号是不是USB-HITECH6600,如果是要装驱动程序的
热心助人  不是啊  就是买的一个USB转串口的 驱动也装了啊

楼主:
补发一张图

网友C:
你用的是USB转COM3,所以在上/下载设置中要选COM3,不是USB.
热心助人  囧  改了啊  怎么还是不行呢?  屏幕上还闪着COM1通讯异常

网友D:
1;要装USB转COM驱动,2;要设置COM3后要点击【确定】
热心助人  驱动装上了啊 你看三楼我补发的图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