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的困惑

楼主(2012-05-04):
前段时间用伺服做定位控制,结果出现这样的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位置跑了,监视了PLC发脉冲的波形,发现有干扰,但是主控分开布线,屏蔽接地,也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A:
你什么监视的。示波仪吗?可以加微积分电路看看

网友A:
理论可以微积分电路可以过滤掉

楼主:
这是波形图片

楼主:
请问如何加微积分电路?

网友A:
在输出端加,不过要计算电容电感值
下载积分:+1(huangyue) 热心助人

网友B:
换一个PLC试1试
下载积分:+2(huangyue)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C:
这种信号不能用
下载积分:+3(huangyue) 热心助人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给点意见或建议,给一点阳光,偶会很灿烂的

楼主:
请问有什么方法呢,自己顶起来

网友D:
换台PLC试下
信捷PLC

网友E:
跟PLC有关系吗,请问伺服控制器在干嘛,伺服电机编码器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