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相对位置指令drvi,求解释

楼主(2012-05-04):
第一个图指令介绍上说:S1脉冲输出数32位指令在-999999~+999999之间,第二个程序图上S1=9999999,和第一个图上介绍不符,那么,程序上S1按多少处理,还有怎么理解脉冲输出起始地址,现在还不是很理解,求高手解释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在线求解释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相对定位指令在程序中一般用来做JOG运动,也就是我们平时操作的JOG+ JOG-(或者是CW CCW)
指令中S1为正值时,马达向正方向运转;S1为负值时,马达向负方向运转。
当指令前方的条件接通时,PLC输出脉冲,条件断开时,脉冲输出停止。如果条件一直接通,当脉冲输出S1设定的数值才会停止。(DRVA不一样,指令被触发后,不管条件是否保持,都会输出完设定的脉冲数,除非报警或者是急停)。之所以设定为999999或者是-999999这个最大值,是为了保证我们能将马达移动到足够远的位置。
脉冲输出起始地址Y0. Y1----PLC只能在这两个输出点上输出脉冲,其他输出点不具备这个功能

网友B:
请问一下2楼,是不是指定运行方向的Y000要单独置ON,如图 Y000

网友C:
纠正一下,DDRVA和DDRVI 前面触点条件断开后,都是减速停止! 方向不用单独置ON,DDRVI 的脉冲数设为负数就反转了!

网友D:
这两个指令关系到原点问题的吧! drvi是相对目前位置多要移动的脉冲数,drva是相对原点要移动的脉冲数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