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一个问题

楼主(2012-05-04):
有哪个大虾做过包装机器,我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下料,同一个轴,用一个伺服,0.75的一个普通电机,这个电机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带的是同 一个下料螺杆,想不明白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什么意思呢?到底想问什么?

楼主:
想不通的是怎么能同步运行,一个是伺服,控制,一个是变频器控制,带动同一个轴.同时运行

网友B:
一般是变频电机主轴加一个编码器,由编码器信号驱动伺服,从而达到高精度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