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值没有负数?

楼主(2012-05-04):
我用Q06HCPU+QD75D4定位模块发脉冲控制CKD的DD马达旋转,QP参数设置软件我设定的单位是角度,当马达负方向旋转时监视当前值没有负数,正方向正常,不知是何原因?请求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角度是没有负数的

楼主:
我是用到视觉系统上做自动对位用,与欧姆龙视觉系统通讯后读取XYθ三轴的偏移量,而角度旋转是需要正负方向旋转的,请求高手帮忙该如何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