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控制故障!

楼主(2012-05-04):
我厂消防稳高压系统,通过变频器控制两台泵电机运行,PLC控制两台泵电机的切换,切换时间为48小时,当切换时变频器过流报警,导致变频泵停止运行,不能切换原因可能是由于变频器带着一台电机运行,当切换时,另一台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变频器认为是运行中过流,导致停止。请问可不可在程序上做一些修改,使切换时同时对变频器也进行从新启动,让变频器和切换电机一起启动。 变频器上是否有可以控制变频器重新启动的信号接口?

网友A:
当然有。变频器选择了远程控制时,至少要有两个信号才能运转。启动使能和速度指令。有2种方法
1 改速度指令要改PLC里的程序。
2 你可以在切换时使启动使能重新闭合一次。适当加长变频器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