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小小提问

楼主(2012-05-04):
想问问提供给电源给中间继电器和传感器24V 用开关电源供电好,还是用变压器转24V加桥式整流器好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吧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
开关电源保护电路好。
24V 就整流没用的,

网友C:
开关电源又名稳压电源在不过载的情况下能输出高质量的直流电,而用变压器加整流桥出来的直流电不纯,有压降,最好用滤波电容滤波一下。
下载积分:+1(三菱重工)

网友D:
要用于传感器24V ,肯定用开关电源好。电压稳定,有保护 功能
如果单用中间继电器,无所谓。不过最好跟楼上所说的,至少要用一个 2200 UF/50V 电容滤波一下。

网友E:
开关电源性能好,负载侧短路时一般情况都没事,我用过的大不了保险管烧掉。整流堆最常见的是环境温度高/负载短路一下电容就爆掉或桥堆坏掉,我的经验而已

网友F:
开关电源,稳定,可靠,安全。
学习

网友G:
最好是用开关电源,电压稳定,还具有短路保护功能,价格也不高

网友H:
现在开关电源功能好,越来越便宜了,肯定是首选了。

网友I:
电子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