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机器人通讯方案选择

楼主(2012-05-04):
现有1个步科触摸屏+两个3UPLC+一个YAMAHA机器人(YK400,通讯口为RS232C),要求4者相互通讯,请问用什么通讯方式好?

网友A:
rs485通讯板两块PLC与PLC做并联链接,用任一PLC加RS232通讯板一块与机器人通讯

网友B:
不断向前

网友C:
用CC-LINK,我们也是用FX-3U的PLC,可以用FX2N-16CCL-M与机器人通信,也可以用I/O板I,我们做的是发那科机器人

网友D:
我们也用的CC-LINK

楼主:
我也想用CC-LINK,但于成本考虑想用232通讯,请各位指点会有何问题

网友E:
请教大侠如何处理

网友E:
用什么通讯方式好?

网友E:
相互通讯

网友E:
通讯口为RS232C),要求4者相互通讯,请问用什么通讯方式好?

网友F:
你们这个好高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