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DA接线..

楼主(2012-05-04):
想问问我的FX2N-2DA接线问题。。我想用的是电压输出0~10V。。根据接线图。。短接IOUT和com端口,并接地。但是这样没有输出。。为啥,。。而且我上电后测量VOUT和COM端口短路了喔..这个是正常的吗??IOUT相对于其他两端都是有十二点几伏的电压..

楼主:
这个是程序..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手册好好看下,手册里有接线图 还有程序样例,样例里要注意通道的选择

网友B(2012-06-05):
lz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