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如图,我原来我把感应器就装在灌注的哪个工位位置,开始是可以的,但是蜡水灌进去的时候会溅射出来,还会溢出来,会把光电感应器的孔塞住,那样的话就不起作用了,这样的话有没有模具筒在那里都会灌蜡。
我就想把感应器装在图中那个位置,提前三个工位先去感应检测到有产品了,然后等过了三个位置刚好到了灌注的地方,开始灌蜡,也就是说让plc记住刚才检测到有产品,到了位置就驱动Y1进行灌注,看起来简单,我老是没想到方法, 因为产品有时候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有时候会有空缺,空缺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程序呢,请教大家给点提示,谢谢了!

网友A:
方法简单!!!用移位指令!!有产品经过填入1,无产品经过填入0!在马达定位处移位比较就行了!!!
  • 下载积分:+1(cailiang123) 非常正确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B:
    用一计数器c0对x1的下降沿进行计数,数值设为3,计数器c0动作驱动y1,同时y1常闭点复位计数器,没产品流过时计数器不会计数,我是这么理解这个图的。

网友C:
    1楼说的正确,用移位指令.很简单又准确.移位及马达运行开始由灌注结束发出,有没有产品由X1检测.停止位由X0发出.可做到精度定位.灌注可做到定量控制.再加烘干,检测功能部分.可做到全自动无人机.哈哈........

网友D:
    如果Y1流量大小不变,灌装容积不变,我觉的楼主可以考虑用计时的方法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E:
    用移位指令的控制方法好些、

网友F:
    1楼说的移位指令是可以啊!但是我的光电检测的位置完全可以在原来的位置上啊,可以在工位板的中心位置开个孔,
    光电开头装在这个孔中来检测啊,因为没有工件的时候是不会有蜡溅出来的,有蜡的时候正好被工件挡住。
    程序做起来还比较简单啊。
    我现在就是装在这个地方,可以蜡水,哎呀,好烦,还是会流出来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有木有哪位高手用移位指今写一下啊,不要光说不练啊         PS:我不会写.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提议,1楼的师傅说用移位指令,我还真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去写,小小请求可不可以写个例子啊?
    还有2楼的朋友说用计数器,我考虑过了不行啊,用x1计数不能用于后面的的驱动呀,要是只有一个模具过来,后面要是没有模具那么到了后面灌蜡的时候才计数一次,灌蜡也不会启动呀。

网友B:
    把原来位置上的接近开关换成对射式的光电开关,水平放置,离远一点,不放心再在上面加点东西遮挡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位置上的接近开关换成对射式的光电开关,水平放置,离远一点,不放心再在上面加点东西遮挡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嗯,我开始用的就是对射型的,有一块反光板的,现在还没找到方法,也还是这样用,就是麻烦点,不灵了就用人把粘在光电孔或者反光板上的蜡刮干净,呵呵,真没方法,现在都刮得花花的了

网友H:
    使用左移位指令,每过一个工位就是一个移位脉冲信号,移位检测到的信号,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操作

网友I:
x1应比x0先感应到
老师,看不懂啊,我用的是信捷的plc怎么写啊
梯形图 MAIN.pdf

网友J:
用你的图作例子
用4位(bit)的移位寄存器,看图中最右边四个工位,当前X0脉冲来时,移位寄存器的值是1001,到下一个脉冲来时,移位寄存器的值就是1100,你只要判断最低位,就知道要不要开电磁阀了。
也就是说,在X0的上升沿,如果检测位有工件,则在移位寄存器的最高点置1,否则置零,原来的最高位右移一位,次高位也右移一位,最低位在判断后丢弃。
搞不懂啊,真苦恼
下载积分:+3(ljfsss) 方法是好,可是不会用, ..

楼主:
大家看这个图可能比较清楚点,上图是直接检测模具筒,有产品直接灌
下图是把检测产品的感应器放在前面,先检测然后等到了灌的地方,开始灌
有师傅们说用移位指令,我怎么把检测到信息转成11101110这样的二进制数啊?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K:
一楼说的对,我做过的产品涂装装就是这样。

楼主:
已经搞定了,移位右移指令就可以 ,SFTR,也不知道为什么论坛的人都那么的保守,只是在说,实际上不知道是不会还是不愿意说出来,给新手一个帮助不好吗?

网友L:
检测位置与程序无关,主要检测到它都会动作

网友M:
模具是金属的还是什么样啊 金属的可以用接近开关检测

网友N:
PLC计数法或者用对射反射板的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