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2-05-05):
三菱伺服电机HF-KP73B主动力线的1 2 3 4 分别接J3的 U V W PE
怎么么连接才正确呢?

网友A:
我想知道!因为接不对会报警的

网友B:
量一下,挑有电阻的三相接了

网友C:
不能乱接的

楼主:
U-2 V-3 W-4 PE-1是这样接吗?

楼主:
这样接伺服也显示AL-1A报警呀!我查了是这样接!但还是不对行呀!怎么回事呢?有朋友可以帮助我吗?急急!!!!!

网友D:
你要先伺服说明书啊,是三相380V ,还是两相380V
PE肯定是接地线啊!
绿色的微笑

楼主:
伺服电机工作电压是106V可好使用吗?

网友E:
你这个型号的伺服电机是有专用的线的!电机端是直接插上去的!驱动器端直接是红白黑,对应驱动器的UVW,蓝黄对应驱动器的接地,
接错了有2种情况,一是直接高速旋转,报警52或31,二是开机锁转子,但不能运转,报警52。
AL1A是电机于驱动器不匹配,你检查一下是不是驱动器拿错了!应该是J3-70的驱动器,如果没错,那可能是你这个驱动器被拆修了!

网友E:
三菱的驱动器正常是单相220跟3相220,极少是订货的400V的!就是可以接3相380的!型号最后有个4,如MR-J3-70A4,很贵!
至于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那是驱动器跟电机的事,你只要保证截面积跟长度负荷标准就好了!

网友F:
有说明书啊

网友G:
要看说明书才行
下载积分:+5(8058)

网友H:
驅動器跟馬達一個蘿蔔一個坑....很明顯阿....組合錯誤al-1a

网友I:
看下伺服电机端的线接头有没有问题,以前遇到过线接头内外相对转动了一定角度,不然怎么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