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求解

楼主(2012-05-05):
各位帮我看看X0每一接通,K1M0中的数据时怎么变化的
-----------XO---------------------------INCP K1M0

网友A:
加一指令和位组合 没接通一次 K1MO的数就增加一次 手册有的仔细看看

网友B:
加一指令…

网友C:
0>>>0000
1>>>0001
2>>>0010
3>>>0011
4>>>0100
5>>>0101
6>>>0110
7>>>0111
.........
最大值为15(10进)

网友D:
3楼正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是的,正如三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