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我用的是三菱FX3U-32MT/ES-A。就用了两次相对定位指令DRVI。伺服是东元750W,TSTA系列的。程序也是相当的简单,就是让伺服从点A运动到点B,然后从点B返回到点A。如此反复的从A到B,再从B到A。用个计数器记录往返次数。可是,弄不明白的是,有时候往返个几十次后,伺服就会以一个非常大的速度从A到B中间的某一点飞快冲过B,遇到极限位感应器才强行停下来。有位高手说可能是加减速时间设置不当,但我把这些参数都改过了。还是不行。有时候连续往返几百次都没事。有时候往返几次可能都飞车。纠结啊。哪位大神出来给小弟指条活路
哎。。。我把电路跟机械分离开来了。说穿了就是把伺服跟1:30的减速机脱离了。然后空转试验,来回往返N次都没飞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QQ76214024

楼主:
自己顶下。坐等大神
QQ76214024

网友A:
有程序吗?上传.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 下载积分:+2(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伺服的参数设置不是很正确,刚性参数会影响伺服运动。
    空载没问题,但是带上负载后,伺服的刚性就不一样了。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楼上说的有点靠谱,凡问题都有多方面的原因!
    1、伺服性能差点
    2、机械方面必有卡阻的地方
      查查看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伺服的参数设置不是很正确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网友E:
    这个跟PLC的关系不大!
    检查驱动器的接线,参数设置,主要是加减速时间,增益等!还有机械方面!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楼主:
    各位楼上的大神们。问题找到了。有位大神跟我说是某参数逸出了。刚开始我不信。虽然自动程序写的比较复杂,但控制伺服往返的程序就那么几句。所以。刚开始我就一个劲的找是不是伺服参数设置问题,或者就是伺服本身的问题(这个伺服曾经坏过,修好了)。结果下午我一发狠。把程序一句句的删掉,一个一个参数的查。才发现,一个控制伺服减速运行的减速时间运算逸出了。它在3U里默认是16位的,我设置成32位了。
  • 下载积分:+1(417369797) 感谢分享
  • QQ76214024

网友F:
      我曾经用FX3U控制三个施耐德伺服 一个ATV71变频器时,  用通信的方式控制的 ,其中有一通信的D  我在其它地方也用了,出现随机其中一个电机出问题。 没有规律。 有时机器一直很好。有时一会儿就出问题。 瞬时有好了。 郁闷了好久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感谢分享

网友F:
    间接共同使用了 其中的一个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支持原创

网友G:
师傅。可以把程序发给我吗,我要学习,先多谢师傅

网友H:
其实 我想说的 也就是参数的溢出 开始不会飞车 然后再一次烧入程序的时候 就出现飞车 一般都是参数溢出 这个现象我最深刻了 特别在调试机器的时候要注意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师傅。可以把程序发给我吗,我要学习,先多谢师傅
额。。。你的要求恐怕我无法满足你,不好意思。因为是公司的设备改造,虽然程序也不值什么,但所有权跟处置权归公司所有,我个人是不能发出来的。其实,网上有好多类似的程序。
QQ76214024

网友G(2012-06-17):
师傅,电子齿轮比假设=编码器的分辨率/伺服走一圈所需的脉冲数 对不对,假设伺服走一圈需要1000个脉冲,一圈移动的距离是10MM,每个脉冲走的距离是10MM/1000=0.01MM/p,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000,伺服走一圈需要1000个脉冲,电子齿轮比是10,那么plc发一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输出是不是10个脉冲给伺服电机运转,运行频率如果PLC发1000hz,那么到伺服电机它不是以1000X10=10000HZ的速度运转。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请师傅指点

网友I: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