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决伺服电机问题!!!!急急

楼主(2012-05-05):
三菱MR-J3-100A驱动器可以配HF-KP73B伺服电机吗?

楼主:
有朋友可以帮助我吗?

网友A:
不行的!匹配不了!会报警AL-1A,
换驱动器或者电机!

网友B:
去找说明书吧。那上面对于相互匹配有哪些型号都写的很清楚。如果没写,最好别乱匹配
QQ76214024

网友C:
不能这样使用,必须匹配的

网友D:
三菱MR-J3-70A驱动器可以配HF-KP73B伺服电机

网友E:
就像一个老人男和一个小孩子女能在一起配吗,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F:
不行,会报电机不匹陪

网友G:
驱动器 和 电机上都写有容量多少KW的啊 配不配的问题 何况还要接线呢 没手册怎么行

网友H:
本论坛不是有说明书吗!查一下便知。

网友I(2012-06-12):
看下说明书

网友J:
选型手册上都有说明的,驱动跟电机是要匹配的。

网友K:
不能匹配 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