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台达编程软件报错求助

楼主(2012-05-05):
我用WPLSoft 2.20做好的程序,过后再打开编译时报错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4E49AF in module “WPLSoft.exe”.read of address 00000358(上图).像这样情况是怎么回事?软件和系统都重新装过,还是报错。需要怎么处理?谢谢!在线等!!!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A:
有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了,这个事台达软件的BUG。用去年四月份出的2.20版就没有这个问题,10月份出的有这个问题。可恨的是台达公司也不修正这个BUG。估计这个软件不会更新了。

网友B:
你的软件有问题吧,可能丢失一些东西,所以出现错误了,重新找软件装下看

网友C:
总是提示地址出错,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在官网重新下载的再装也是这样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楼主:
顶啊
救命啊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D: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有部分系统有冲突,我换了电脑装就好啦!

楼主:
真的受不了了,有莫有那哪位大哥知道要怎么搞啊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E:
狂汗,我就是差点被搞惨了,一个近7000步的程序,因为要换成SV2的PLC,要用WPLSoft 2.2以上的版本,我从台达的网站下了个WPLSoft 2.2.11。结果在编译程序时就是出现同样错误提示!差点就完蛋,好在我有备份,后来找了个早期的2.20版才搞定,台达刚开始用时感觉还可以,用得越多,感觉越不行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