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无法与信捷PLC 连接

楼主(2012-05-05):
各位大侠 我用了条USB转串口线 与三菱PLC已经成功连接的 由于工作需要 要与信捷PLC连接 可是怎么也连接不上 也试过上电停止PLC 就是没有办法 信捷PLC 的型号是XC1的 编辑版本是3.3H的 COM 点也设成COM1了

网友A:
关键看你转接线在电脑里面虚拟的com口是几,不能随便选择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