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不同规格的电缆线能不能并用
海纳百川

楼主(2012-05-05):
现有1根300平方的电缆线;所带的负荷800A左右;电缆线受不了;请问能不能并1根不同规格的150平方的电缆线;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这需要注意长度(电阻)吧,我的意见是严格说来是不行的。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应该可以
不断向前

网友E:
绝对不行,如果并根150的下去,150的会发热非常严重!

网友F:
可以
的,你试验一下吧

网友G:
不行!如果非要并着用可以用三根150的并到一起!严格来讲是不允许大负荷电缆并联使用的!

网友H:
话说这是电工的基本知识,是绝对不允许的。
请问你的负载可以分开使用吗?如果允许可以将负载按导线的载荷分配使用,切记!禁止不同规格(截面)双线并用。

网友I:
请问8楼的,给个理由?用理论和实践来证明!

网友J:
完全可以并联使用,请楼主放心,举个例子:原来一根水管出水量不够,现在再并联一根水管肯定能增加出水量的。

网友K:
看来你们都是只搞PLC的,谁说不行?从变压器到低压柜不就是两条并走的啊?我们公司以前是300的线小了我就是并了150的线,现在不是用的好好的有4年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2根不同规格的电缆线能不能并用

网友L:
不行,我这样搞过,小径线会发热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M:
肯定可以呀,150的电缆比你说的300电阻大些,只是分掉300的一部分电流。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发现有的高手大概是水平越高,基础的反而忘了吧!                             补充一下,150电缆电阻是300的二倍,800a的电流300分2/3,150电缆分1/3的电流,2百多安培的电流,你看150带得起不?真搞不懂,那些说不行的,是被中国的教育害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N:
    绝对不可以的 150平方的电缆要发热的

网友O:
    感谢各位的热心参与;

网友P:
    学习了,不过到现在还不知到底行还是不行..

网友Q:
    放心吧,绝对可以的,楼主只管用~~~~~我遇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了,都是这样解决的,完全没有问题,理论和实践相差很远很远的,哪些说不能用的,是钻在理论上了,实际上电线的电阻是非常小的,又不是负载,放心用吧~~~~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R:
引用 网友K:
    看来你们都是只搞PLC的,谁说不行?从变压器到低压柜不就是两条并走的啊?我们公司以前是300的线小了我就是并了150的线,现在不是用的好好的有4年了!

    是可以。会分流一部分。但150的会发热。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一平方毫米铜线可以承受2A不发热

    你试一下看看。根据长度来定。

网友T:
    百分之90可以,还有百分之10的风险。

网友U:
    我也说一说说,绝对可以.说不行的是工程师,因为他们经常坐在办公室,没有实际的行动,而说可以的是电工,因他们经常用行动说话.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V:
    不允许不同截面积的电缆并联使用。电流分配不均匀。

网友W:
哈哈/竟然有这么多大侠说不能并用/何以见得?其实并用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分流也是和按电缆截面成正比的/我都这样用过好多次了/你们完全可以自己找两段截面不同电线实验/况且理论上说的很清楚/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X:
完全可以的,并联只是起分流作用,把负载的总电流分流一部分,电线的温度就降下来了。基本知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X:
哈哈。。。看来大家的初中都没有好好听课。

网友Y:
我也说一说说,绝对可以.说不行的是工程师,因为他们经常坐在办公室,没有实际的行动,而说可以的是电工,因他们经常用行动说话乱 我用过 35 +25 的 没有一点问题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Z:
看来是要试试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A:
我们经常这样处理,没出过问题也不会发热严重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自学

网友AB:
在现有的工作电流下是可以的。

网友AC:
应该是可以的,在长度相等的情况下,300平方电缆线每一根芯线的电阻是150平方电缆线每一根芯线的电阻的一半,那么,并联后,电压相等,通过300平方电缆线每一根芯线的电流大约是通过150平方电缆线每一根芯线的电流的两倍,如果,原先是800安,并联一根长度相等的150平方电缆后,300电缆的电流约为800*2/3=1600/3=533.3安,150电缆的电流约为800/3=266.7安

网友AD:
之前我们公司有一设备用的是并两根240的,后来发现有发热,加并了一根120的,用了6年没发现什么问题
.
下载积分:+3(8058) 感谢分享
海纳百川

楼主:
工控论坛工控人家园就是好;一呼百应;感谢各位兄弟姐妹的热心参与;看了上面的意见;受益匪浅;
真诚到永远

网友AE:
150的会先烧掉。

网友A:
电缆用同一个厂家的,长度要一致,不就多个皮而已 电缆也不是一根一根组成的

网友AF:
这个真的行
柴华

网友AG:
最好不并,根据电压降原理,300的线满负荷,150的线距满负荷小

网友AH:
完全可以的,废话就不多说了。

网友AI:
完全可以,如果还发热不是因为分流补均匀。。是线载流还不够的原因,,,,上面的大侠解释够多了。。电流和水流是差不多的。。。既然300平方并一根150的您觉得不行。。。。。。那么我想问了如果原来是一根150的,我并一根300的上去你是不是觉得完全可以?你认为300在加一根150的不可以我想是因为他们流过的电流不相等是吧?但是我要说了 大哥这是同一相电。。。会不平衡?
每天一点点

网友AJ:
应该是可以的,自己分析下就知道了

网友AK:
并一根的线并不是一定会平均分担电流的,所以不会有问题,绝对是对原有电缆的符合是一种减轻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L:
首先还是支持一下8楼。这样的问事我经常碰到,建议不要并联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电流有时候没那么听话,电流不一定大线的电流通过电流大些… 两根同规格、同 型号、同长度度两根导线流过电不一样,有时会交换变化。并联使用不能说绝对可以也不能说绝对不可以。最好把两组导线负载独立分开是最好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首先还是支持一下8楼。这样的问事我经常碰到,建议不要并联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电流有时候没那么听话,电流不一定大线的电流通过电流大些… 两根同规格、同 型号、同长度度两根导线流过电不一样,有时会交换变化。并联使用不能说绝对可以也不能说绝对不可以。最好把两组导线负载独立分开是最好的…

同意 楼上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同意 楼上

我也同意此观点!

网友J:
这个是完全可以并联的,说不行或者说也行也不行的都是考虑太多了,我经常这样做,10多年了都没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AO:
可以的我搞过,只不过对电子设备有干扰。并后中央空调的操作器好多工作不正常。如不是电子设备是可行的。

网友AP:
这个问题居然有这么多人说不可以!╮(╯▽╰)╭
设总电流I=800A,  两个支路电流分别为I1和I2, 两段电线的电阻分别为R1和R2,根据并联电路的分流原理,150平方电线上的电流I1=UR2/(R1R2),300平方电线上的电流I2=UR1/(R1R2),I=800=I1+I2,电线上的电流是自动分的,只要电线的总截面积大于能承受800A电流的截面积,就行。电缆的电阻小得很。电线上消耗的功率P=I^2*R,热不热自己算得到!还不放心的话可以适当留点余量。。。

没计算没实践过就张口说不行,莫非要选更粗得多的电缆?钱多了!人家没有刚好合适截面积的电缆,只能这样做。

网友AQ:
大概一半说行,一半说不行,有意思,但行还是不行,楼主可否有条件的试一试?然后再告诉我们。

网友AR:
只要连接可靠完全可以,平时要注意检查电缆接头接触是否良好,如果一根出现问题,另一根也很快损坏。

网友AS:
可以使用就像两只电阻并联使用一样,况且电阻很小,距离小时可以忽略

网友AT:
应该可以用,但不排除会出问题,个人认为电流不像水流那样听话,难保不出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AC:
应该是可以的,在长度相等的情况下,300平方电缆线每一根芯线的电阻是150平方电缆线每一根芯线的电阻的一半,那么,并联后,电压相等,通过300平方电缆线每一根芯线的电流大约是通过150平方电缆线每一根芯线的电流的两倍,如果,原先是800安,并联一根长度相等的150平方电缆后,300电缆的电流约为800*2/3=1600/3=533.3安,150电缆的电流约为800/3=266.7安

英雄所见略同!顶!

网友AU:
有过实际使用经验,当时作应急使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小线发热(线路基本24小时满负荷),说没问题的只是负荷没上去而已。
  • 下载积分:+1(liuhuaxing) 有经验

网友AV:
    嗨真是啥人都有,简单到家了,这是不允许的,两根电缆不匹配啊,并不能合理分配电流。

网友AW:
    可以,绞线都是并的

网友Q:
    哪些说不行的,请千万别钻在理论上面了,我还是昨天回复的话,楼主请放心使用吧,今天我为了验证这个绝对可行,亲自在一台55KW的电动机上试了下.以前是用的35的铜线,然后我在其中的一相的一根线上只并了一条0.5的很细很细的铜线,这条细线用了2个小时,完好如初,请问哪些说不行的,这个该用什么理论来解释?

网友AX:
    用在工频完全可以。

网友AY:
    大家讲的都是并线的问题
    其实300平方的线可以带800A电流
    不超绝对可行??????

网友AZ:
    这样并联使用是绝对没问题的,这种问题竟然难倒了不少高手,做过N年维修电工的路过

楼主:
看来应该是完全可以用的;感谢同事老师的热心参与;工控人家园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真诚到永远

网友BA:
没有实际试过都是同规格并用的。

网友BB:
可以的
我们公司的一台空压机是22KW,用电缆16MM,后面买了一台37KW的空压机,.之前用的电缆不够, 重新买了一条电缆25MM,并在一起使用3年了,没发现异常

网友AP:
如此简单的问题,居然还有很多工控人坚持并且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并联。看来都是没实际做也没仔细研究过,随便打哈哈而已。

网友BC:
理论是理论,实践经验还是要的,都要按理论基础去做,好多事都做不成的

网友X:
我看了上面那么多同行说不行的,才知道我国技术为什么那么差的大概原因了

网友BD:
肯定没有问题的 放心啊

网友BE:
基本上可以的

网友BF:
说可以并列运行的是电缆并列后没有达到最大长期运行电流,当然没问题;说不能并列运行的是电缆并列后在最大长期运行电流下当然会有问题,小电缆确实比大电缆热的多这个我也验证过,电缆并列运行要因地制宜,不能一概而论,电流确实没有那么听话。

网友BG:
绝对可以的

网友BH:
这也是问题?杯具啊!
2根不同规格的电缆线能不能并用

网友BI:
呵呵,这里好热闹,百家争鸣啊! 可怜的楼主脑袋都大了吧,网络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不愿在上面提问。
导线载流量涉及的因素有许多,主要与导线截面积(截面积越大载流量越高)和环境温度(温度越高载流量越低)有关,另外与芯线材质(铝低、铜高)、并列根数(邻近系数)、并列距离、绝缘材料、敷设方式(埋地、架空?)穿管材质(钢管?PVC管?)土壤散热系数(埋地时)有关。别头晕,这些都可以计算或查表得到。
参见《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九章:电线电缆选择 按计算电流和导体允许发热选择。或《钢铁企业电气设计手册》。
回到正题:可以!

网友BJ:
用是可以用,小心一点,长时间满负荷工作,150发热很严重的

网友BK:
不可以,要一样的才能并

网友BL:
完全可以,150的电缆没问题。要烧电线也是烧300的。

网友BM:
同意46楼说法

网友BN:
严格的讲300MM和150MM的线是不能并用的,试想一下,两线的电阻率是不一样的,它所流过的电流也不一样,300的线要发热的。

网友H:
回8楼问题:
请问二根截面不同的导线,我们可以理解为二个不同电阻值的电阻并联连接到一个电源上,其流过二个电阻的电流是不同的。
比如二根导线的电阻值为R1和2R1(相对截面小一半),这时电流流过R1的总功率是2R1的一倍。电流严重不平衡,相对于负载重的导线发热就加剧了。
其实说到底就是负载分配的问题。

网友BO:
可以用的,两线长度一样
东方不败

网友BP:
用2根同样规格的,一大一小的线小的那根肯定完蛋的

网友BQ(2012-08-28):
看到这个帖真热闹,其实很简单,大家想想大的电缆里是不是小的线并联运行的?只要大电缆和小电缆并联满足几个条件,材质、绝缘温升、敷设方式、一样就可以,还应注意并联运行不能断了其中一根线。

网友BR:
电的传输速度是多少?电是如何传输的?
电的传播速度是指电场的传播速度(也有人说是电信号的传播速度,其实是一样的),不是电子的移动速度。导线中的电子每秒能移动几米(宏观速度)就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
电场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在真空中,这个速度的大小约为接近于光速
。“电”的传播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电路接通以前,金属导线中虽然各处都有自由电子,但导线内并无电场,整个导线处于静电平衡状态,自由电子只做无规则的热运动而没有定向运动,当然导线中也没有电流。当电路一接通,电场就会把场源变化的信息,以大约光速的速度传播出去,使电路各处的导线中迅速建立起电场,电场推动当地的自由电子做漂移运动,形成电流。那种认为开关接通后,自由电子从电源出发,以漂移速度定向运动,到达电灯之后,灯才能亮,完全是一种误解。
那么类~楼主如用两根线合一,这 两根线两端的电位是基本相同的,而电流的分配关系与两根线的电阻也是正比线性的(电阻大的对电流阻碍大,所以小线的电流是比较小的),所以类,两根导线的分配关系自然也会是大线径分配得多,,,,,,那么,同相两线合着用,当端尾相接时,与两根线的相差长度无关,并且增加的线可分担比原粗点线较小功率传输,那又有何不可呢?

网友BS:
设300平方电缆的电阻为R,则150平方电缆的电阻为2R(导体电阻计算公式)。通过300平方电缆的电流为总电流的2/3,通过150平方电缆的电流为总电流的1/3(分流公式)。所以,两电缆并联使用完全可以。

网友BT:
哈哈开国际玩笑,肯定不行,150平方的立马烧掉

网友BU:
假设你的导线是同一材质的,依据公式R=pl/s,s为导线的截面积,它们p(用p代替,*打不出来)值是一样的,l长度一样长,并联的话300平方毫米的导线承受的电流时150平方毫米的2倍,并联的话,负载800安培,那么300平方毫米的承受2/3的电流533A,150平方毫米的承受1/3的电流266A,众所周知,300平方毫米的可以承受600A,150平方毫米的可以承受300A,
这样做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V:
可以的因为两条的阻值不一样以为分配也不一样,基本上可以得到合理分配注意一下长度不要300的太长150的太短。要让它们的阻值比也差不多150:300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U:
问下楼主,试了在公布答案!!!!!!!!!!!!!,各有各的说法!

网友BW:
有过实际使用经验,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小线发热(线路基本24小时满负荷),一根120一根240并用,说没问题的只是负荷没上去而已。

网友BX:
当然可以,说不可以的人真是一群饭桶,

网友BY:
不要被公式欺骗了,小的线虽然电阻大,但是电阻大的通过的电流也会变小,热能是按I2*R来计算的,所以个人认为没问题,不过是2+1<3

网友BZ:
线的质量好的话完全可以用,一般也就是应急用

网友CA:
主要是根据负载的情况,如果负载过大导致发热量过大,300平方的线估计能够承受,但是150平方估计不行,还是保险一点换一根线吧,仅代表跟人意见。
海纳百川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参与;感谢家园网这个平台;我没有并上去;怕150的发热严重;我把大小6个电动机110kw左右分流到150这支线上;看了大家的综合意见;并上去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下次系统维修保养时并上去;
真诚到永远

网友CB:
引用 网友A:
电缆用同一个厂家的,长度要一致,不就多个皮而已 电缆也不是一根一根组成的
有理,支持

网友CC:
可以用240.的并肯定没问题,既然分开啦,就不比再并,分开就好,稳定点。

网友CD:
为什么就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呢?
电流很聪明,只会专挑电阻小的路径走。
电阻和什么有关系?长度,截面积。
同样的长度,不同的截面积,电阻不同,截面积越大,电阻越小。你在旁边并联一根小的电缆也完全可以使用,因为电流首先会经过电阻小的电缆。

网友BS:
引用 网友BX:
当然可以,说不可以的人真是一群饭桶,

支持、同意93楼。

网友CE: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CF:
理论上是不行的   但是实际上问题不是很大   完全可以用

网友CG:
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

网友CH:
引用 网友A:
电缆用同一个厂家的,长度要一致,不就多个皮而已 电缆也不是一根一根组成的

呵呵,有道理,终于看完了,有些用过的感觉不可以的,是不是没有注意到上面的问题啊

网友CI:
神州行,我看行。

网友CJ:
看到这里终于看完,发现说行的多是有经验的,说不行的多是理论的。还是相信有经验的吧,理论的还是要联系下实际,不要纸上谈兵了。
工业频率绝对可以,那怕你并一根1平方的(条件是:原来的功率,长度,材料)。

网友E:
肯定会烧了那条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完全可以并联使用,请楼主放心,举个例子:原来一根水管出水量不够,现在再并联一根水管肯定能增加出水量的。

但是它不是水管,它是电线!

网友CK:
不能   这样的话150的很吃力

网友CL:
这个东西是可以滴

网友CM:
中间串个开关,保护一下,测一下发热,并用没问题,

网友CN:
说不能用的是坐办公室的那帮人

网友CO:
大家有机会出现类似情况,并上去后用钳表量量就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不好了。
能用是能用,肯定有分流作用,但不安全。

网友CP:
可以吧,不过没用过这么大的

网友CQ:
绝对可以!它会按照各条导线的截面、电阻比例,自动的分配对应的电流值,只要总的截面积达到载流所需就行。粗的那条电阻小,分配的电流就相应大;而细的那条电阻大,分配的电流就相应小,按照欧姆定律行事。相反,这种方式比用单线更合理,特别在高频的情况下,多股线比等同面积的单股线能过更大电流(根据电流的趋肤效应)。本人在多种场合都用过,没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线尽量一起走,绞线更好,避免对附近的其他电子设备产生大的干扰。

网友CR:
完全没问题的,这样完全可以用

网友CS:
我们工厂也许有二种不同规格电缆并着使用。
2根不同规格的电缆线能不能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