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是电机的2倍,要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2012-05-05):
一个0.75KW的电机。。变频器是1.5千瓦。。要设置什么参数。。设置电流,还有什么要设置的

网友A:
每种变频器都有说明书的,而且每个牌子设置参数不一定是一样!看说明书设置就行了,很简单的。你0.75KW的三相电机在3相380V时额定电流一般是1.5A左右。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三相还是单相的,如果是单相的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是220V,要改变马达的接法的。

网友B:
变频器的功率不一定要是电机的两倍,一般的情况都是功率相等,要看变频器在那里应用,它需要设置的参数很多。

网友C:
根本不需要设置什么的,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D:
额定电流要设置,以电机的实际电流为准,起到防过流的作用。

网友E:
基本的电机参数,如电压,电流,频率,转速。还有控制方式,其它的就是加减时间,外部端子之类的。

网友F:
按你的问题,四楼说得很对,其它的在看用上什么地方上,要设置的参数很多,多看手册。

网友G:
你把他当接触器用就行了

网友H:
要把变频器的限幅电流设定一下,因为变频器的保护电流是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算的。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不过,如果想省事一点,就不用设置,最多烧坏个电机,变频器都有保护的。

网友J:
把额定电流设低一点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K:
变频器的功率变大只不过它的过载能力变大,电机的基本参数设置不变。

网友L:
电流保护设0.75KW的就好了

网友M:
不需要做任何设置,

网友N:
至少要设置额定电流及过流保护的参数。说不需要设置的不要误导人。

网友O:
按电机铭牌上的参数设置。

网友P:
一般是变频器的前十项

网友Q:
将保护电流降下来。

网友R:
额定电流要设置,以0.75电机设定,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S:
按电机设置就好了

网友T:
把电机名牌的参数输进去,加减速时间,频率,还有一些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等,看看说明书的参数 用那个输那个不会的就别输,以免出现故障

网友U:
看什么变频器,很多都能自己检测的,

网友V:
1、按照电机名牌设置就可以了!
2、如果该电机不是用在提升机类设备上,以后建议用和电机等功率的变频器 这样价格便宜一点!

网友W:
安说明书设置,设备不会用一定要先看说明书,这样才能更好应用设备性能和不损坏设备。
-------bwh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