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欧姆龙CPM2A奇怪现象

楼主(2012-05-05):
今天学习了下下欧姆龙CPM2AH40点的PLC 下载进去后,程序可以运行,动作也有。给PLC断电后,POWER灯亮,RUN灯不亮了,拨 ON/OFF开关也RUN也不亮,只有又电脑联机,切到运行或监初视模式才可以运行。再次断电后又不运行了。一句话就断电后不自动运行。请教下,是不是有什么参数需要设置?还是PLC硬件出问题了呢?

网友A:
软件-------设置-----模式-----运行------下载------上电------RUN------OK了---------OVER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不改设置的话,编程电缆不插上试试!

楼主:
请教一楼是在运行模式下把梯图传进去么?
回二楼,关电后通讯已经断开,线拔开也没有自动启动。
软件是CX-Programme7.3

网友C:
联机后修改 DM 数据位,电源为ON的工作模式,有的只能用编程器修改!

网友D:
断电前应先确认PLC在运行状态,还需拔出编程电缆,只有这二样做了PLC再次上电时才不会发生你所言现象。
相信自我!

网友E(2013-04-15):
应该说是有语法错误,只是没ERROM ,PLC上没显示出来, 联机PC可以监控和调试.你重新检查下,应该是写发哪里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