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止问题!

楼主(2012-05-05):
普通电机450W,到达下压位置断电。电机能立即停止吗? 带负载。

网友A:
楼主要说清什么负载?????????

网友B:
要解决问题就把问题说清楚
不断向前

网友C:
就是啊!说清楚才能帮你

网友D:
估计可能不行,应该会华东一段距离。

网友E:
没有那么及时,有一定延时。

网友F:
需要加制动元件才行!

网友G:
普通电机应该不行吧!一般升降类负载最好有伺服或者带自动抱闸的~!

网友H:
如果对位置精度要求高得话,是不行的,因为电机本身是有惯性的

楼主:
精度不是很高。不过惯性还是无法让电机立即停止! 谢谢各位

网友I:
用那种带刹车的电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