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Alarm是FB160的BOOL量输出变量,现在想把它用作FC73的BOOL量输入。
发现软件提示有错,但是前面再随便串个变量就不在报错。好神奇。截图如下,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一个块的输出用作它调用的块的输入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网友A:
作为#alarm是局部变量,FC70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这个FC73是不是系统功能块?

网友A:
不是系统功能,系统功能是s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alarm是局部变量,FC70不能直接使用!

不是局部变量的问题,因为FC73的其他引脚上填入的也是局部变量,并没有问题啊。

网友A:
你使用的局部变量应该不属于此,别的局部变量属于这个块当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局部变量应该不属于此,别的局部变量属于这个块当然可以用。

FC73输入引脚上填的局部变量全部都是FB160的局部变量啊。

网友C:
两个程序块的程序搞上来看看?

网友D:
将FB变量转换到FC中。
A     #alarm(FB)
=    #alarm(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程序块的程序搞上来看看?

跟程序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不是逻辑上的问题,而是参数格式或者是参数传递的问题。

我想了解点FC的实参传递形参的原理过程。向高手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FB变量转换到FC中。
A     #alarm(FB)
=    #alarm(FC)

我不明白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