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各位老师大家好!小弟从未接触过伺服,现我想用一台FX3UPLC控制两个ES系列(或J2系列)伺服控制一个焊枪,过程是:启动后X轴电机正转推动焊枪从A点(原点)到B点后停止,此时Y轴电机正转立即推动焊枪从B点到C点停止,此时X轴立即反转推动焊枪从C点到D点后停止,此时Y轴电机立即反转推动焊枪从D点到A点后停止,工作完成。工作过程中,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暂停,重新启动后又可从原暂停点启动继续工作,工件绝对是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现在我担心的是工作多次后会产生累积误差,怎样做到每次工作完成后焊枪都会回到A原点?用什么指令最好?(最好能给个该指令的样例),如用接近开关进行定位或机械定位我怕误差太大,误差最大只充许0.2个毫米,希望各位老师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用绝对位置控制,当Y轴到C点时 X轴电机就会原点到D。然后X轴回原点完成在Y轴在回原点到A点。

网友B:
采用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控制器吧,误差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去下载看看手册吧
http://down.ymmfa.com/?id=39
http://down.ymmfa.com/?id=235
FX3G FX3U 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定位控制篇).pdf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指导!如下图绝对定位式中的Y4是不是要另写一条指令?比如M0通电时Y4也接通有输出控制电机的方向控制电机正转,M1接通时电机反转回原点,我这个编程方法对不对?要不要接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使用伺服驱动器的模拟编码器行不行?

楼主:
为了能得到更详细的指导自己顶起来

网友D:
看说明书 定位篇158页

楼主:
谢谢6楼老师指导!这个项目还没有开始,先保存下来,要用的时候不明白时再请教。谢谢!

网友E:
我也要多差不多的项目   求加QQ498954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