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屏和lg plc
一帆风顺

楼主(2012-05-05):
求助威纶屏和lg plc,怎么写时间到plc时间继电器里面,谁有这样的程序,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触摸屏上修改数据 就能改变PLC里的时间? 如果是很简单 用一个通用寄存器(D)就好了
每天一点点
一帆风顺

楼主:
是在触摸屏上修改数据 就能改变PLC里的时间,但是不知道怎么写。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用寄存器呀 触摸屏上有的呀输入值可以修改的 如果不行联系我吧673213707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用数据传输功能啊!
一帆风顺

楼主:
各位大师能否发一份威纶和lg的星三角程序。万分感谢。
求助威纶屏和lg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