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IBM E420将usb-sc09插入后一直提示如图所示:我看了一下是蓝牙,把蓝牙在控制面板中删掉,但无论如何都识别为蓝牙设备,强行安装提示无法找到合适的程序!驱动肯定没问题,在另一台小黑好好的!真晕了!请朋友帮帮忙!

网友A:
和操作系统有关,不行就使用第2项手动安装。
不断向前

楼主:
手动安装提示无法找到合适的程序,关键是不知道怎样把蓝牙卸载干净,谢谢楼上,我再想想办法吧,操作系统不敢重装了,弄个XP装了半天,主要是驱动缺的太多,还的从联想网站下载。

网友B:
我新买的笔记本预装W7系统。我的数据线是USB转COM的,我有一安装心得给你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附件: USB编程电缆驱动程序手动安装说明.rar (231 K) 下载次数:89
  • 下载积分:+3(bodau)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果想很好的使用原来的工控软件,最好是装XP系统,驱动在网上都可以找的,不然WIN7下用很多工控软件都是不行的,我的DELL笔记本就是这样改装XP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的也是预装的WIN7,我自己装的XP SP3,其他的数据线USB-232、台达PLC的编程线(USB)插上能正常找到驱动安装,就SC-09线一插上就变成蓝牙设备了。无论手动还是自动装都如图提示!线在另一台笔记本试过了,没问题,驱动换过3个了,都不行!控制面板已经卸掉蓝牙了,难道是WINDOWS自带的蓝牙?请指点?

楼主(2012-06-08):
    刚刚打电话问了联想的技术,也说不明白,告诉我有可能是笔记本的硬件不支持这条线的驱动!我晕!是否有朋友也用E420的机子也装的XP SP3,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D(2012-07-17):
    我也是IBM E420 的机器,寻找软件,正在犯愁!

楼主(2012-12-12):
    这两天帮朋友代买了2条USB-SC09,其中一条1代的黑线,一条2代的黄线,重新在E420的机器上安装了一遍,找了一台1S,先把2代黄线插入USB,没有再蹦出蓝牙的画面提示,把2代随机带的驱动盘放入后安装OK!一代的黑线安装也是如此,都正常!再找出以前我用的那条一直提示蓝牙的一代黑线,插入后仍然提示蓝牙,原来是线的问题!重新在设备管理器中将驱动程序更新后这条线使用也正常!请电脑高手指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谢谢!是原来的驱动有问题吗?我也试了好几个从网上下来的驱动都是如此呀!问题解决了,上来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E:
    我也是E420,不过我还是用WIN7,之前一直不能装驱动,后来线用禾川的线TX-USB-AW的驱动安装一次,再用USB-SC09就好用了,我自己都好奇怪!
    QQ53210148

网友F:
寻求答案中

网友G:
操作系统的问题,装个在别的电脑能装上USB-09的版本的操作系统,

楼主:
在X40的小本和E420上都是用一个系统安装盘,但是却不同的结果,感觉和E420的硬件驱动有关系(因为很多驱动系统盘没有,是从联想网站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