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6):
如题 有谁知道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螺旋插补的函数式吗 最近手有点痒了因为松下FPX系列的PLC没有圆弧插补和螺旋插补功能而我自己也懒得出找别的PLC了(我知道好几款但不怎么想用要么是价格太贵要么是大材小用)所以自己趁现在暂时有点时间自己要研究下三种插补的函数式,网友这方面了解的大师们不要吝啬

网友A:
不知道你那圆弧插补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不过我用三菱1N的做过,但是实际使用没有,只是写过圆弧插补的程序同样是实验了一把。
螺旋插补没实验过,
不过我那圆弧插补公式是在网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那圆弧插补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不过我用三菱1N的做过,但是实际使用没有,只是写过圆弧插补的程序同样是实验了一把。
螺旋插补没实验过,
不过我那圆弧插补公式是在网上找的

嗯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那圆弧插补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不过我用三菱1N的做过,但是实际使用没有,只是写过圆弧插补的程序同样是实验了一把。
螺旋插补没实验过,
不过我那圆弧插补公式是在网上找的

兄弟1N怎样做的?想不明白

网友C:
还不如直接用CN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直接用CNC控制

这位兄弟我都说了要是条件允许的话那肯定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运动控制卡带直线 圆弧 螺旋查补的PLC    FPGA    ARM都可以做到问题是我现在没有些条件。

网友A:
找了好久总算找到当初实验的程序!各位笑纳! 圆弧插补实验.rar (11 K) 下载次数:599 希望各位在下载后感觉好!请加点分!谢谢!
  • 下载积分:+2(504890094)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xqx666)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wsandlqj)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z4131246) 谢谢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D:
    意大利的运动控制器有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螺旋插补的函数式,性价比高。免费提供各种控制系统的样例。qq798998373

网友E:
    这个有研究价值

网友D:
    我们的运动控制器,将PLC+Motion+CNC,三者合一,需要资料者联系:QQ798998373

网友F:
    圆弧插补还没有玩过.

网友G:
自己编写的效果不会很理想的,一般还是选用带插补功能的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自己编写的效果不会很理想的,一般还是选用带插补功能的PLC.

我不同意楼上所说的,我的这个插补程序只是整步插补法,还有半步插补法。据我了解用其他插补运算方法应该可以使用在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同意楼上所说的,我的这个插补程序只是整步插补法,还有半步插补法。据我了解用其他插补运算方法应该可以使用在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你的这个程序分辨率是10个脉冲一小步 要是步进电机是200个脉冲就能走完整个弧的话 要是我选用的是没有细分数(200脉冲一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那走起来就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