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扫描分析

楼主(2012-05-06):
LD X0
RST Y0
LD X0
SET Y0
输出以最后一次为准。Y0有输出。
LD X0
RST C0
LD X0
OUT C0 K10
当X0为ON时,按扫描执行原理分析先复位C0,后面C0该计数为1呀!

网友A:
很有意思,原来对计数(C)来说,RST在本次扫描中始终有效,到下一次扫描才能计数。
改用脉冲的前沿复位,后沿计数,C0就成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原来对计数(C)来说,RST在本次扫描中始终有效,到下一次扫描才能计数。
改用脉冲的前沿复位,后沿计数,C0就成1
CO就成1那是肯定的,因为上升沿与下升沿完全是两个动作方式。你用同样的上升沿看看?计数器还计数吗??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都是牛人.双线圈都可以随便玩.

网友D:
........
这和是不是牛人没半毛钱关系,使用SET,RST本来就允许这样做的。

网友E:
楼主是要说明什么看不懂,就算是扫描,这个程序毫无意义。
无独有偶啊

网友F:
首先你要明白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意义 而且这是独立的动作

网友G:
值得累考…

网友C:
10线圈都玩.扫描刷新都浮云.

网友H:
试了一下 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