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C怎样设置置位键的存储地址呢

楼主(2012-05-06):
请教下各位大神,怎样在TD200C向导里设置置位键的位存储地址呢

网友A:
不需要设置,系统会自动分个存储地址给它,你编程的时候就输入F1、F2就可以了,地址会自动冒出来

网友B:
你设置注意点,你自己内存设置一下

网友C:
你在编制程序时,200软件里面有TD200C的编程方法,很方便。

网友D:
看一下使用手册就可以了,应该和TD400差不多,我用过TD4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