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求解?

楼主(2012-05-06):
进线为10千伏高压。下面并列两台设备;一:一台1250kw高压电机。二:一台1250kva变压器。前天突然高压电机跳闸。看到高压柜上显现一相没有电压(柜子上有四个电压表,正常情况下3个显示6kv,1个显示10kv)。一个6kv的没有电压。判断为掉相跳闸。 再到变压器那边的柜子看。(有一个高压带电显示器)也是有一相指示灯不亮。但是变压器输出380v很正常。电机运行很正常。而且低压都是正常满负荷状态。供电所说是有地方接地。我想;有接地为何低压正常呢?不明白,大家指点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没在发电厂呆过吧?供电所的人都跟你说了有地方接地了,想搞清楚多看看书。你的高压电机用的零序保护,三相矢量和不等于零当然跳闸。而变压器用的是熔丝。相电压不平衡,但线电压正常。低压当然正常啦!!!
传说中的沙发吗

楼主:
有一相根本没电压指示。有电压表的。

网友A:
你也会说有一相啦!那什么叫一相啊?10KV是三角形系统任何两根之间叫线电压。任何一根对大地才叫相电压。就是这一相接地了。请问电压表怎么会有读数???

网友B:
为10KV单相接地,但是线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C:
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了,要想弄明白要靠你自己了

网友D:
单相接地

网友E:
如果是有一相(6KV的一块表为0)接地,另外两个6KV的表的电压增到接近10KV。否则不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