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拷贝问题

楼主(2012-05-06):
本人有一台三菱f940触摸屏损坏,需要把程序拷贝到三菱gt11触摸屏上,但是gt designer软件识别不了f940,因为旧屏有几十个画面,要从新做的话很麻烦,请大师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在求助的

网友B:
用那种老的DU软件试下看看
三菱

网友C:
坏了就是坏了,应该没有办法了

网友D:
去修下看

网友E:
你是哪里的?我想如果程序存放在FLASH芯片中,你可以将芯片用编程器读出,可以先拆开看看。QQ419465585

网友F:
fx-du-win读出程序后,用gt打开,转成gt11程序再传到屏上

网友A:
转不了吧
楼的的方法我也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