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怎么用?

楼主(2012-05-06):
我这里有光电开关有发射有接收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请教哈!谢谢

网友A:
几个接线端?
努力。

楼主:
接收是2条 发丝3条 不知道这5条怎么接线

网友B:
没有说清楚问题?咋回答你

网友C:
看说明书哇

网友D:
光电开关有多种,24V,220V的,五线可能是两根接电,三根是控制的,BN和BU接电。

网友E:
看看开关上的标签你就明白了。

网友F:
两根线的是接电源、三根线的其中两根电源,一根信号输出。具体接哪根线是接什么你要上传光电开关标的说明才清楚…

网友G:
7楼说的清楚

网友H:
棕色的(茶色)电源+24V,蓝色的-OV,黑色的NPN输出线(即负输出的),白色线PNP输出线(即正输出的)

网友I:
什么型号的呢?有的有五线,两供电,剩下三是常开常闭
wananjushi

楼主:
也可说是除了2条控制线了,另外一条接负载(窜在负载上就可以了?)另外我只要一个发射光电开关,可不可以用一个可以反射物体代替?比如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