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6):
我现在的设备要用变频器调速,变频器可以一直输出在摸个频率然后用接触器控制与电机的通断吗

网友A:
似乎是在INV后面加KM,KM控制MOTOR启停吧
不可以的.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是不允许接接触器等开关类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变频器控制通断,而用接触器来控制,岂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D:
用开关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是很方便滴!启动加速时间和停止减速时间任意可调!何必要另加一个接触器呢?况且那是不允许滴

网友E:
不行的,一个是通断引起过流,变频器保护,二是容易搞坏模块,除非你用一个很大很大的变频器可以试试!

网友F:
如楼上。
不得不用时就这么用吧。大功率变频带小电机一般不会有问题。
无独有偶啊

网友G:
大哥 停止电机是可以的额 但是你要运行电机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H:
别穷折腾了,那用变频器是为什么。你们公司要是钱多了就捐出去帮助贫困区的孩子们吧。

网友I:
楼主没说明为什么要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机通断
如果有二个电机或N个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当然在使用时候不是同时接上去,而是只运行其中一个电机,那么你可以先控制接触器接通其中一个电机,然后再给变频器输入运行信号,有个时间差,这就没问题。
我们有台进口设备就是这样控制的。

楼主:
可是程子华老师讲的可以,我见过某个设备用变频器控制8台电机分别动作用PLC控制接触器接通与变频器的输出程序理也没有加定时器。是接触器和变频器同时接通,同时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