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算?

楼主(2012-05-06):
我有2个电加热板,每个板由2个加热丝并联 电压是220V 但是电流显示40A 我算的它的功率是8.8KW 不知道是不是? 是1条8,8 还是2条一共8,8?

网友A:
两个一共8.8KW

网友B:
当然是两个了

网友C:
请考虑功率因数!
QQ:980606792

网友D:
电加热板是电炉类,不用考虑功率因数的。

网友E:
应该两条

网友F:
二个并联电流是40A
那么,一个就是20A
由于: P = I U
所以一块电热板功率是: P = 20A * 220 V = 4400W = 4.4 KW
二块并联 就是8.8KW。

网友G:
这是个纯阻性负载,计算方法 功率=电压X电流 两个负载是并联的。

网友H:
本来就是纯电阻负载

网友I:
是两个加热板的功率,纯电阻性负载,功率因数为1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请考虑功率因数!
这又不是感性负载或者容性负载不用考虑功率因素。

网友K:
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不就直接算出来了
wananjushi

楼主:
怎么说电压220V一个KW一般情况下通过的电流大约是5A。380V大约是2A。我这样理解算是对吗?

网友L:
这个功率因数约等于1,由于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L:
楼主你是电工吗?

楼主:
刚开始学啊!指教指教

网友M: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

网友N:
楼主中学没认真读物理么?

楼主:
就是没有学习好啊    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