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DA的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06):
向给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模块是FX2N-4DA,这个模块上有四个模拟量通道,CH1是A相电压,CH2是A相电流,CH3是B相电压,CH4是B相电流。请问他的程序怎么写呢。我有写好的程序,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教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你要 CH1.CH3是电压 CH2,CH4是电流 那这样写是不对的 你把第一条程序中的H0改一下就好了 因为H0000代表四个通道都是电压输出 改成H1010或者H2020吧(0代表0-10v 1代表4-20Ma 2代表0-20Ma)
每天一点点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赐教。

网友B:
沙发正解 楼主可以参考FX2N 4DA的说明书,有样例分析的 很详细

网友C:
1楼O=2(-20MA至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