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2-05-06):
X021按下 Y6打开 T255计时5秒后Y6关闭 再次按下X021 程序不再运行 只能用X022复位后才能运行 怎样让X021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跟第一次按下效果相同 而不是不动作 要复位???程序怎样写?

网友A:
改用T0應該就可吧.你試試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把程序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T255 改成 T0 后,X22 也可以不用了。

网友C:
同意上面的意见,这是与三菱PLC里面的定时器有关,

网友D:
既然楼主有后来的要求 干嘛要用T255?
直接用T0不就好了 ~ 也没有了跟复位一说

网友E:
T255属于保持计时器,不知道楼主干嘛要用它?

网友F:
5楼正解.
t250----t255.
属于保持型.没什么特殊的要求。别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255属于保持计时器,不知道楼主干嘛要用它?
我也想这么问,同样是100ms的你既然不想要他保持你干嘛用T255,莫非你看不起T0-T199啊
。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我也知道 只是看手册的时候T0 --T255都是一样的用 当我用了T255 的时候 发现不对才发的帖子 刚才再试了下 可能是我看错了或者记错了

网友H:
你用了计算计数器t246-t255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学习

网友I:
用T0-T199

网友J:
是楼主看错了。

网友K:
按照你的要求,这里是不能用T255的, 很显然你没有弄清定时器的详细功能。

网友L:
T255是累计型计算器,要手动复位才会归零的。根据你的程序要求可以用T0----T199就可以断电归零了。
做电磁节能

网友M:
不改为T0把X22改为X21上升沿也行的

网友N:
干嘛用32位的高速计数器,你把它改成t0就行了!

网友F:
楼主这样的玩法。是习武之大忌也。如果说想到什么就用什么元件。平时玩玩即可。别折腾机器。恐怕到机器不能做货时。机器倒玩你一把划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