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步进电机脉冲当量算法
步进电机脉冲数计算  步进电机参数、脉冲当量等的计算方法:
有些人可能自己想要DIY个雕刻机或者改某个落后系统的雕刻机系统,这样在电路连线以后就要设置机器的电极参数脉冲当量等,要么控制电极就会出现问题,下面将这些的简单算法发布出来,有这方面的行家可以多提意见,大家共同进步.
1、首先认识丝杠,导程5的丝杠就是每两个丝的间距是5;
2、步进电机是1.8度200步进,走一圈就是200×1.8=360度
3、驱动器是8细分就是把1.8在分成8次
4、所以经过驱动器的电机每一步进就是1.8度÷8=0.225度
5、所以每转一圈就是200×8=1600步进
6、导程5的丝杠每转一圈走5毫米,每一步进就是5÷1600=0.003125毫米,这就是电机参数。如果是导程3的参数就是0.001875,以次类推。
7、用1除以电机参数就是脉冲当量,例如:1÷0.003125=320,就是每走1毫米需要多少步进,就是脉冲当量。

    网上下的,感觉7.脉冲当量不是这样吧,???????是否是PLC给一个脉冲,电机走一步????????

网友A:
你连步进和伺服都不清楚

楼主:
请楼上指教

网友B:
1-7的计算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你没看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步进电机是否是一个脉冲走一步由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决定的,例如:步进电机是1.8度的在驱动器没有细分数情况下步进电机是一个脉冲一步(200脉冲/转)但如果驱动器是2细分的话那就是2个脉冲一步以此类推4细分就是4个脉冲一步,你所说的4项中的1.8/8=0.225度就是这个原因(它代表的意思是在驱动器为8细分时一个脉冲使步进电机走0.225度角,我估计你会问步进电机不是一个脉冲就直接走1.8度吗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建议你去百度下“步进驱动器细分原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想法总体来说是没错的我不敢保证你现在用的驱动器在8细分时一个脉冲绝对能走0.225度但我能告诉你只要步进电机的加工精度能达到我绝对能保证在第8个脉冲时走到1.8度的位置 目前距我知道的有两种细分原理的驱动器一种是矢量细分另一种是依赖改变驱动电机电流的模糊法细分) 希望楼主能理解
  • 下载积分:+1(坚士人) 热心助人

网友A:
    6是脉冲当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
    步距角是一个脉冲使电机转子转动的角度,步距角决定了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
    步距角是一个脉冲使电机转子转动的角度,步距角决定了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量。

    你可以这么理解 步进电机的步进角生产好后是定死的(一般1.8度的用的最多)。
    zsh340

网友D:
    1~7说得很正确。
    还有第7项还可以这样来理解,1÷0.003125=1600÷5
    这两种算法都对,1÷0.003125=320是以电机每圈来除以每步移动量。
                    1600÷5=320是以电机每圈所需的步数除以每圈实际行程

网友E:
    大家说的都很好,路过学习了

网友F:
    说的好  一圈需要多少脉冲,一圈走多少,比如说:一圈100PPS,走5MM,细分为1000

网友G(2012-07-15):
虽然不懂,还是学习下
努力

网友H:
好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