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看了下设备的程序,这句不明白啊,哪位兄弟给说说,详细解释下。

网友A:
类似3U系列的编程语言,没接触过。
努力!

网友A:
这个R8000  是数据寄存器吗?
努力!

楼主:
R8000应该是伺服电机里用的,我们的这台设备用的是伺服控制QD75模块

网友B:
指令的意思是将从PLC文件寄存器R8000开始的连续8个字的数据传送至由H0(起始IO位00)指定的特殊模块的缓存8000开始的连续8个字当中。
R8000是PLC的文件寄存器,在PLC参数中设定文件寄存器后就可以用了,具有断电保存的特性,用来保存需要断电保存的型号参数、位置参数等等数据
H0指定了数据传送的目的地为起始IO号为0的特殊模块(你可以查看一下QD75的起始IO号是不是0)
K8000为特殊模块的缓存地址
综合上面也就是:R8000--->8000    R8001--->8001 ......   R8007--->8007

网友C:
精辟  真他妈的精辟

网友D:
谢谢4楼的解说
不断向前

网友E: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谢谢这个兄弟啊

网友F:
精辟  真"屏蔽"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