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为什么温度模块比温控仪干扰大

楼主(2012-05-07):
如题,为什么普通的温控仪用普通的两芯线连接热电偶都没怎么干扰,反而温度模块,譬如三菱FX2N-4AD-TC,用两芯屏蔽线连接并且接地了,还是有不小的干扰呢?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在哪里?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两者测量同一个量?
若是,那干扰不是电磁干扰。屏蔽也没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假三菱,或者温度模块的电压不稳定。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这两者区别在哪里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C:
温控表中单片机是有专门抗干扰方面的措施的。打个比方,MP3播放器和手机播放器,MP3播放器相当于普通的温控表,而手机播放器相当于三菱的温度模块,MP3是专用来播放MP3的,当然MP3播放器播放的音质要好于手机,同样温控表是专用来处理温度的,而三菱的温度模块还来连接三菱的PLC,三菱PLC有很多功能,来处理温度只是他的功能的一个方面。再打个比方一个看癌症的专家,另一个是什么病都看的医生,能力方面可想而知了。

楼主:
还有木有别的解释呢

网友D:
可能是假货,真货没碰到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E:
没用过三菱的,西门子的PLC我见过模拟量通道干扰太太,用拉平零电位的的方法处理过,效果不错

网友F:
抗干扰能力不一样

网友G:
也要看下设备接地情况,如接地没做好设备也会有干拢

网友H(2012-06-10):
此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帮助。有限
liuyanqing178@163.com